舵机齿轮 精密减速齿轮 求助

楼主(2015-08-02):
大家好 小弟在找舵机齿轮的渠道 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呢
目前国内大多数厂子用的都是图1的这种齿轮了,看着也挺好的,但是硬度和精度笔图二要差好多,图二这种不知道是不是钢的。。
像这种小的减速齿轮 一般都有些什么材质的?又 该去哪里找呢?

网友A:
下面那张的是硬齿面的吧

网友B:
俺有客户在做这些。。。

请发电邮给pm#monnier-zahner.cn  (把#改成@),俺可以转交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有客户在做这些。。。

请发电邮给pm#monnier-zahner.cn  (把#改成@),俺可以转交客户。

感谢,已经发邮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张的是硬齿面的吧

应该是的,明显比上面的黄铜齿轮硬好多。

网友(2016-09-18):
大批量都是粉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