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可以焊在不锈钢分散盘上吗

楼主(2015-08-02):
我们是生产涂料的  ,分散盘磨损非常严重 。我是想把钨钢焊在齿上面  ,有人说加热后会变形 ,盘的厚度是4mm.求帮忙 看什么处理把盘子变的耐磨一点

网友A:
用这个搅拌涂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搅拌涂料?

是的就是搅拌 , 把细度打下来。

网友(点评):
这个太大了,500mm。

网友B:
采用高频焊接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高频焊接不会变形

网友C:
为什么分散盘不用耐磨高锰钢这种常见的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分散盘不用耐磨高锰钢这种常见的材料呢?

因为这个分散盘是国外进口的  国内的达不到要求 。我刚到这个公司我提出来要改。

网友D:
您说的钨钢是高速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钨钢是高速钢么

是YT15

网友:
高频钎焊,把钨钢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