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件的受力分析问题

楼主(2015-08-02):
对于一个焊接件的焊接处,我们在做受力分析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他看作是固定端的约束,能产生2个方向的分力以及力耦?

网友A:
私以为肯定不能当固定约束,应当以危险截面处理

网友(点评):
理论上焊接区域的强度要比钢本身还高啊

网友(点评):
焊缝是有循环寿命的,大多数受扭转破裂的而非弯曲

楼主:
看来好像没有太多人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以为肯定不能当固定约束,应当以危险截面处理

能不能以上面的图为例来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以上面的图为例来分析一下?

不用给你具体分析,你去手册上都能查到。
我这里只告诉你,因为焊缝的多样性,以及焊接本身质量的问题,所以在针对焊件的时候,理应将焊缝处作为危险截面单独校核。这个校核本身会涉及大量的其它内容。比如8爷焊的和一般小厂子给你糊弄的,你校核方法就完全不同。这个没法给你展开的。

手册上有标准情况下的大概计算方法。你可以参考,但要保证自己的质量,你必须玩到细节。所以,楼上有人跟俺争论什么焊缝强度,我连理都不会理的。机械,永远没有“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