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是焊接件的问题!麻烦各位大师来解答

楼主(2015-08-02):
       焊接件是我们机械设计里最常见的零件之一,特别是型材的焊接,一般是为了在减轻重量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强度/刚性要求。所以问题来了,究竟我们所设计的焊接件能否达到我们的要求呢?这里我先说说自己的体会,身边有很多人都是根据感觉来设计,在通常情况下,小的部件、非关键部分也许可以,但是对于一些大部件、关键部位呢?PS:由于我也是一个刚毕业两年的菜鸟,所以才请教各位。
       我现在的情况是静力学一般都是用solidwork做简单的静力分析,运动、动力学就只能自己手动算了。但是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或者说一直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没正视),用solidwork来有限元分析只能是一个实体的零件。那样对于板件的焊接件我还可以做成一体,但是型材呢?由于型材存在很大的变数,我也试过把他们画成一个实体来做分析,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分析有误。所以我今天打算手动算算,结果发现:焊缝的位置,我是否该把这个位置看作固定端的约束呢?如果那样,未知数太多,好像算不出来?
       所以这里发个讨论用的零件让大家来讨论下。PS:由于为了方便话,我都没有给方管倒圆角,大家谅解。

       很标准的零件吧,起码我公司很常用类似的焊接件。这个就是图片,文件放下面,格式是solidwork2010的,假如有朋友要别的格式,留言我吧,不过只能明天晚上才能给你们了。
文件:http://pan.baidu.com/s/1jGGPCgA    提取码:fjv9
       以上就是我的问题了,希望有大神出来讨论。

网友:
只要约束与被约束物体固接在一起,两者之间没有相对运动的可能(6个自由度,没有平移,没有旋转),就是固定端约束。

网友:
楼主这是基本功不牢啊,属于桁架的,按结构力学算,属于梁或杆的按材料力学算,多实体零件或者叫焊接件,solidworks simulation也能算,别说静力学,线性动力分析solidworks simulation也能算,运动仿真或流体仿真及热分析后导入simulation进行有限元分析,也能算,只要你的硬件能够支持,我说的支持是指几小时内能运算下来,如果需要计算一天,说明你的硬件该升级了。

网友(点评):
请教个问题,桁架用结构力学计算后不需要材料力学对材料进行计算?

网友A:
solidworks有焊接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有焊接约束

能否给出solidworks的焊接约束定义?

网友:
SIMULATION装配体环境 做焊接约束 分析即可

网友:
这个活动是真的哦,参与吧 获奖了要感谢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