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孔管有人能做吗?

楼主(2015-08-03):
长度16,外径2.5,内径不小于1.5,孔直径0.5到0.7,孔希望尽量密集,材质为H62。有能做的吗?

网友:
有多大的批量?

网友(点评):
如果能做的话,谈谈吧 qq1589 57189

网友:
激光割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高速钻就能完成,只是增加导向及定位元件就行

网友:
塑料管向这样钻孔倒是看过,放的是一排钻头,半自动化操作的设备。

网友:
H62也很好钻的

网友:
单位是mm还是cm

楼主:
阅帖者广,接单者稀,

网友:
这个件简单,上立式四轴高速加工中心,材料也比较软,好做

网友:
H62为含铜62%的普通黄铜。楼主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