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关于电镀与热处理

楼主(2015-08-03):
想用45钢加工一个零件,希望达到抗磨损强,又不容易生锈,就产生了以下几个问题
1、一直觉得热处理后 表面材料成分是没有变的,这个理解对吗?所以热处理没有防锈的效果
2、电镀与热处理的工序先后问题?如果先电镀再热处理,那电镀的表面层是否会融化就没有防锈的效果;如果热处理再电镀,成型后的零件是否依旧容易磨损,因为表面是电镀层。
3、材料长时间防锈除了电镀的方式外,是否还有更加的方式
以上烦请高手解答

网友:
热处理材料成分没有变化,但晶体结构有变化所以,抗氧化能力也有变化,不是不锈只是比以前不容易锈(合理的热处理)
电镀一般在热处理以后,一般工艺是热处理后精加工再电镀。一般电镀上比本体耐磨且耐腐蚀的金属材质(例如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