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拉杆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5-08-03):
我司有一气缸拉杆坏掉,用45号棒材加工后很快就坏了,请问用什么材料加工,和处理工艺

网友A:
是怎么坏的?断裂还是?

网友B:
换40Cr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40Cr试一下。

那需要在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坏的?断裂还是?

原来的顶部螺纹断裂,新做的有点拉弯,并且壁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顶部螺纹断裂,新做的有点拉弯,并且壁伤了

一般45就够了,螺纹断了是材料强度不够。估计是热处理不到位。表面渗氮。不行就换40cr,还需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45就够了,螺纹断了是材料强度不够。估计是热处理不到位。表面渗氮。不行就换40cr,还需热处理。

也许是公司设备老了都是85年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