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螺纹密封,请教

楼主(2015-08-03):
请教各位社友:
目前公司存在这样一个技术问题:NPT堵头处总是渗油,技术人员也从很多方面着手解决,但始终没有得到好的效果,希望能在社区里听到很好的建议.
1.公司用的NPT堵头是五金店买的标准件,表面发黑过;
2.密封胶是乐泰577;
3.装配时在堵头上沿着螺旋槽涂螺纹胶,孔里不涂;(有人说孔里要涂)
4.没有力矩要求,靠六角扳手锁紧,人员固定;
5.整机做氢检时未发现渗漏,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开始渗油。
有供应商工程师来我公司指导说,NPT密封必需是金属面接触,不能表面发黑。

另外一个问题是O型圈密封处,公司用PARKER“O”型圈,工艺是先在矿物油里泡一段时间,然后装配,发现测试完后拆卸完“O”型圈大了很多,不能二次利用,而且整机上也是刚开始不漏,运行一段时间后渗油,很费解,是工艺上不对还是O型圈的问题。

麻烦老鹰前辈帮我加亮一下,这个问题我很想得到答案,公司也为此有很大损失!@老鹰

网友A:
锥牙是要缠生料带的。然后上胶,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接头旋紧后,最好剩2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牙是要缠生料带的。然后上胶,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接头旋紧后,最好剩2牙。

试过,而且有一段时间生料带和胶一起上,也没有改观,而且供应商说,生料带和胶不能一起上,只能上一种,不知道大侠怎么看?

网友(点评):
额,我们这都是一起上的,倒是也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牙是要缠生料带的。然后上胶,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接头旋紧后,最好剩2牙。

那请问一下,贵公司是先上胶还是先上生料带,堵头是发黑的吗,工作压力是多少,我们的工作压力是2MPA。

网友(点评):
我们是先将生料带缠上堵头,然后上红胶,拧进去,工作压力一般不超过30MPa,正常14MPa左右。

网友(点评):
堵头都是发黑的

网友:
“O”型圈,在矿物油里泡一段时间,发生溶胀,这是正常。
你要什么环境下使用,密封介质,温度,各方面因素可以组合选不同的橡胶材料。
什么东西都有寿命,溶胀就表示,寿命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牙是要缠生料带的。然后上胶,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接头旋紧后,最好剩2牙。

请问贵公司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生料带和密封胶,我们好做参考,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市场上什么便宜,我们就买什么了。没有什么固定的品牌。以前也用过乐泰的。

网友B:
以前见过一个帖子关于NPT螺纹密封的,一般是要加密封料的,有一种NPT螺纹是金属面密封的,标准不一样,国内的好像不行,他还是进口美国的。
O型圈选聚四氟乙烯材质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过一个帖子关于NPT螺纹密封的,一般是要加密封料的,有一种NPT螺纹是金属面密封的,标准不一样,国内 ...

你说的应该是NPTF的螺纹吧,我们这边供应商说我们的密封胶一定要用在金属与金属之间,现在我们的堵头是发黑过的,他说是不允许的。

网友(点评):
是NPTF螺纹

网友C:
没有力矩要求?!发动机上除了NPT螺堵(预涂胶)密封,还有使用直螺纹+密封垫的结构用来密封,但我接触的合资厂都有力矩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力矩要求?!发动机上除了NPT螺堵(预涂胶)密封,还有使用直螺纹+密封垫的结构用来密封,但我接触的合 ...

感谢您的建议,直螺纹加密封垫是个好办法,但是目前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是NPT的密封问题,因为东西已经到客户那里了,就像个定时炸弹,一定要解决的。大侠是否还有别的建议!

网友:
NPT是一般密封,螺纹属于过渡配合,有可能会有间隙,必须加密封剂才能密封。
NPTF是干密封,螺纹属于过盈配合,没有间隙,理论上是金属面直接密封。

网友:
NPT 的堵头都是本色的,A105N或者F316或者F53。扳手扳紧后一般还留2-3牙

网友:
就是拆卸比较麻烦。另外不知道发黑层对其有没有影响?
你说使用一段时间后漏,估计螺丝松了,用厌氧胶既可紧固螺纹,又可密封,你值得尝试!

网友:
乐泰577胶水,管螺纹密封胶,中等强度,具有快速固化性能的触变厌氧型密封胶。与空气隔绝的情况下,本产品在两个紧密配合的金属面之间固化。其特点是触变性,高粘度,快速固化,高强度。 用于M80以下不锈钢高压锥/直螺纹。允许用于饮用水系统。

典型用途:用于密封金属螺纹配件。尤其适用于不锈钢配件密封,而且还无需进行表面活化。

产品参数:
包装规格:50/250ml瓶管装;颜色:黄色;粘度(mPa.s):70,000/130,000;温度范围(℃):-54/150;耐压力(密封工作压力):≤10,000psi;推荐促进剂:7650/7471;相对密度:1.09。

使用指南:
为获得最好性能,零件表面要求清洁,无油脂;予涂到螺纹上胶要求有足够的量以达到锁固螺纹。本产品在小间隙配合中能达到最佳效果(0.05mm)。大尺寸螺栓可能造成大的粘接间隙影响产品固化速度和固化后强度,本产品设计为可控制摩擦力(扭矩/张力比)。在扭紧力矩要求严格的地方,可确定此比例。

网友B:
看乐泰577胶水参数,你们的使用压力2MPA已经超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直螺纹加密封垫是个好办法,但是目前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是NPT的密封问题,因为东西已经到客户 ...

我接触的自主品牌、合资品牌大部分车企发动机厂,很多都是NPT螺堵预涂胶(螺堵来时螺纹处已带固态胶),且有拧紧扭矩要求,目前看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
通常在螺堵装配完毕后的下道工序,都会有最终试漏工序,其目的就是检测已装配螺堵、钢球、碗形塞是否有泄漏,这样可避免产品发到用户现场出现泄漏现象,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触的自主品牌、合资品牌大部分车企发动机厂,很多都是NPT螺堵预涂胶(螺堵来时螺纹处已带固态胶),且 ...

我们靠氢气检漏,而且我们的现象时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漏。

网友(点评):
我听说过氦检,不知道适不适用你这种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乐泰577胶水参数,你们的使用压力2MPA已经超过了

参数不是写10000PSI吗,那应该是68.95MPA。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靠氢气检漏,而且我们的现象时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漏。

胶水没密封住吧?按理说胶水固化后很少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