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体增加零件的困惑

楼主(2015-08-03):
装配体空间增加零件,显示的是在位关系,用这种新增零件方式,速度块,但是有个问题,编辑位置的时候要进去修改草图,而不是修改约束就好了,这就感觉不方便,大侠们也来说说这个在位增加零件的利弊。

网友:
利:速度快,直观,可以很准确的抓取零件的尺寸
弊:零件在位,零件尺寸在装配体中约束,单独修改零件不方便
选择合适的零件进行在位设计

网友(点评):
嗯,因为利用业余时间,想赚点外快。结果那边过来的3D图,基本是画个客户看的,尺寸都没考虑的,很多是在位生成的零件,甚至很多是固定的条件约束,修改起来费劲呀。我当时没注意看,以为大部分画着的结构能用

网友(点评):
结果杯具了,基本从新设计嘛?这报价3000,100图纸左右,吐血价呀,而且当时没有说最小工件尺寸是多少,现在考虑怎么布置动作结构都闹心,这么小空间。

网友:
从教程上截个图给你看看: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新零件是运动件,不希望它固定在这里,就不要使用在位配合,

网友:
一般不再装配体里插入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