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块玻璃按它原有曲率向四周扩长100mm左右?

楼主(2015-08-03):
如何把一块玻璃按它原有曲率向四周扩长100mm左右。我现有的方法是加厚得到曲面,然后利用延伸功能延伸曲面。这块玻璃有四个曲面构成,我只能成功延伸一个曲面。利用相同的方法就是延伸不了其他三个曲面。有没大侠有更好的方法呢?在线等。谢谢大家了,以后就要靠画图吃饭了,这也算是以后工作的内容。因为没有其他设计可以借鉴,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得这么弄才可以让朋友们免费下载到玻璃源文件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o69VQHG玻璃源文件下载,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UG有个扩大面

楼主:
陈老师支个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支个招!

如果是Inventor自己做的,还有可能解决。别的软件做完导入的,因为原始结构只有数据而没有算法,我不认为可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nventor自己做的,还有可能解决。别的软件做完导入的,因为原始结构只有数据而没有算法,我不认为 ...

谢谢陈老师!那如何画一个双曲的玻璃,曲面功能自己比较少用,不精通。那如果把玻璃分段实体分割,投影偏移得到玻璃曲线并延伸100mm后得到多个草图。就是之后要用哪个功能实现玻璃曲面的绘制。或者说如何反求绘制一个双曲玻璃。

网友B:
延伸片体,最多3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陈老师!那如何画一个双曲的玻璃,曲面功能自己比较少用,不精通。那如果把玻璃分段实体分割,投影偏 ...

双曲玻璃?【这个我外行。能介绍这个“双曲”的几何构成规则吗?】

楼主:
自己也是外行,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伸片体,最多35mm

这是用什么软件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什么软件实现的???

nx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