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纸“十字”的形位公差代表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15-08-03):
一张“原产”俄罗斯的图纸,二手转化成了英语,图面上标了这样一个形位公差,符号是一个十字(位置度符号去掉圆圈),后面格子里是“3m”,请教各位大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谢谢。。。

【图片为何上传不了呢】

网友:
图先传吧,无解

网友A:
有基准符号吗?
苏联标准位置度就是一个十字不带圈,老国标也是沿用这个标法。
3m的位置度太夸张了吧

楼主:
传上来了,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是位置度,m是最大实体原则,3mm未免太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基准符号吗?
苏联标准位置度就是一个十字不带圈,老国标也是沿用这个标法。
3m的位置度太夸张了吧

还有这种“j”的公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前苏联形位公差符号里没有“J”,看上去像是位置度,会不会是CAD字符库不匹配显示成的乱码打印出来成“J”了

楼主:
还有这种焊接标法,是点焊吗?和国标的点焊也是不一样,还用了全周符号,点焊怎么“全周”呢,C8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我看着像倒角,但角度又好像不对,请了解苏联标准的大侠说说吧

网友:
你还是查询俄罗斯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上来了,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是位置度,m是最大实体原则,3mm未免太大了些

只找到前苏联形位公差符号的标准号是:ГОСТ 2.308.68
具体如何标注,网上没有找到,就不知道了。
国标里面,对孔组位置度标注时,采用互为基准可以不标基准符号
至于那个m,采用最大实体原则的话,国标是和ISO、美标都是带圈的
苏联标准就不知道了,按图面意思好像是最大实体的意思(m标注的位置)
3mm位置度也不算夸张,斜面上的孔,公差又比较大,倒是有可能。

网友(点评):
多谢热心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焊接标法,是点焊吗?和国标的点焊也是不一样,还用了全周符号,点焊怎么“全周”呢,C8又是什么意 ...

这个地方是用铆钉把两块板连接起来,铆钉一头用点焊牢固,但焊接的标法有些不明白。

孔口是14×22.5°倒角,这已经在零件图中表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找到前苏联形位公差符号的标准号是:ГОСТ 2.308.68
具体如何标注,网上没有找到,就不知道了。
国 ...

这个标准没找到,上网找到了ГОСТ 2.308.79的标准,位置度和国标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