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组件间可以拆分体吗

楼主(2015-08-03):
UG 组件间可以拆分体吗?
可以的话要怎么做?
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不可以,拆分体只针对建模模块!
你如果想在另一个组件中将其切掉干涉部分,可用WAVE将其链接过去!分别切除!

网友(2015-12-09):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拆分体只针对建模模块!
你如果想在另一个组件中将其切掉干涉部分,可用WAVE将其链接过去!分别切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