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阀控制管路问题

楼主(2015-08-03):
最近正在拜读张海平老师的《液压速度控制技术》其中关于平衡阀的控制管路问题有这样一段描述:控制管路增大液容可以避免主管路干扰以免使平衡阀频繁开闭,办法有以下几种:
1.将控制管路改为螺旋管,螺旋管在受压后体积改变大于普通胶管,那么液容会增大;
2.增加蓄能器,蓄能器的充液腔体积改变比普通胶管更大,那么也可增大液容;
3.控制管路增加节流口,可是液容C=dv/dp,即体积改变与压力改变之比,那么增加节流口是如何改变液容?
我的理解是节流口可以使dp变小,即让压力的变化程度减缓,请问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各位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A:
  油缸运动速度和流量之间比例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运动速度和流量之间比例关系。

谢谢大侠回复,大侠对于我提出的液容的理解有何看法?

网友(点评):
明白运动速度和流量之间的关系,就知道溶液是咋回事了;溶液体积就是变大,背压开启对油缸速度的影响变小。

楼主:
@2266998 ,不好意思8爷,又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66998 ,不好意思8爷,又麻烦您了

哈哈,,不管怎么说,看到你念书还是高兴,但还是前面说过多次的问题,你还是要看基础理论,这样半截看一段,你肯定很费解,就像没学冶炼,玩不了焊接,也不会全懂,

简单说几句,

1,所谓平衡阀,就是给那油缸一个合适的背压,防止突然掉下来,当上方不给压的时候,活塞就停在那个位置,自己不下来,我就玩各种大压机的,这是基础应用,必须非常熟悉,

2,上边给压以后,下面要回液,就是所谓‘控制溢流’,断压以后立即停止,

3,阀的开启与控制溢流,靠‘压力比例活塞’,

4,蓄液体积大的时候,溢流单位流量,特性就比较软,比例活塞反应就慢,阀就不会有频繁冲击性开启,我给人家建立‘控制模型’就是精确计算这个,而特性硬的时候,平衡阀就表现为单位时间开启此时增加,书上说的非常明确,不需要再赘述了,

5,增加蓄能器,功能是相同的,

6,增加节流,就是前面说的改变‘比例压力控制特性’,改变前面说的那个‘软硬特性’,道理一样,不多啰嗦了,

7,你要学习流体力学,要重新学习这些,看出来,你没有学过流体力学,不学这些,半截学液压系统,总是非常费解,

学习,就会有进步,哈哈,多念书吧,谢谢

网友(点评):
8爷,能不能讲一下整车厂冲压设备的液压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好,通俗易懂,意思表达的很准确。其实,学习了流体力学,就应该可以看懂书上原话,很简单。看书要从基础看起,然后看元件,看系统,这样才更有效率,理解更透彻。

网友(点评):
路面机械冷再生时,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最后看了下平衡阀的结构图和参数,解决了。懂原理了,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