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旋桨画法

楼主(2015-08-03):
RT,求教螺旋桨画法,如船用螺旋,飞机螺旋,搅拌螺旋等,只要大致外形即可,计算实际应用可以更改,谢谢大家!

网友A:
只要大致外形即可,计算实际应用可以更改?【您确认?我外行,但是我知道船用螺旋桨和飞机的螺旋桨可是相当不同,连设计原理都有不晓得差距呢。】

网友:
买个模型,测绘翼型截面,然后延脊线扫略,然后把翼尖修一下。船的螺旋桨就不了解了!

网友:
旋转曲面,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大致外形即可,计算实际应用可以更改?【您确认?我外行,但是我知道船用螺旋桨和飞机的螺旋桨可是相当 ...

陈老师,您好!我现在要做的只是用于搅拌的螺旋桨,因为阻力不大,没有飞机螺旋桨这么高的要求,所以想学习一下,谢谢!另外如果用三维草图中的螺旋线作为扫掠路径,完成的螺旋叶片经过加工可以作为螺旋桨叶片使用吗?当然只是用来搅拌液体的~

网友:
看这个,螺旋路径扫掠再做圆角,这只作视觉用途不为制造

网友:
你是画三维还是CAD啊?
CAD的画用曲线画
三维画的话用solidwork中的曲线-螺旋扫描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您好!我现在要做的只是用于搅拌的螺旋桨,因为阻力不大,没有飞机螺旋桨这么高的要求,所以想学 ...

搅拌的螺旋桨,因为阻力不大。【这个说法能理解了,也就落到了地上。继续:没有类似的设计可以参考吗?】

网友A:
问楼主:您的搅拌器桨叶不需要再讨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您的搅拌器桨叶不需要再讨论了吗?

陈老师,您好!我这个搅拌螺旋桨比较简单,只是用来混合物料搅拌均匀的,物料比重较轻,只有0.7左右,所以简易制作了一个,特例特办,要是所用环境变化比较复杂的话,我这个就不大适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您好!我这个搅拌螺旋桨比较简单,只是用来混合物料搅拌均匀的,物料比重较轻,只有0.7左右,所以 ...

多说一句:您这个可不是“物料比较轻”的情况,我看搅拌混凝土都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说一句:您这个可不是“物料比较轻”的情况,我看搅拌混凝土都可以呀...

主要是没做过这方面实验,做了一个便于加工,可以有效搅拌即可,其他的没考虑太多,陈老师有合适的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做过这方面实验,做了一个便于加工,可以有效搅拌即可,其他的没考虑太多,陈老师有合适的建议吗 ...

您是设计,我又不了解情况,说不出建议。
只是我听说,有一种低速电机,例如220v,30转,50元钱一个。作为轻载的搅拌机,能否直接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设计,我又不了解情况,说不出建议。
只是我听说,有一种低速电机,例如220v,30转,50元钱一个。作 ...

这种电机只要功率合适,可以满足要求,只是价格肯定没有这么低吧!陈老师有品牌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机只要功率合适,可以满足要求,只是价格肯定没有这么低吧!陈老师有品牌推荐吗

这个... 您没上过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您没上过淘宝?

谢谢陈老师提醒!电机真没看过,以前全是品牌的,相对可靠一点,淘宝上品种太多,就没关注,现在做的项目,要求不高,又要控制成本,一时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