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铝合金环怎么加工效率又经济?

楼主(2015-08-03):
现有内径20外径26厚2.5的铝合金环,怎么加工的??想要效率高点,小型数控机床能实现不??谢谢大家了

网友:
管直接下料

网友:
找到合适的管材,大批量就定制挤出,公差要求不高就直接2.5厚度切断了

楼主:
这个是要做的东西

网友A:
板材直接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材直接冲

快捷

网友:
这个要看图才能定工艺

网友C:
看内外圈的要求,没有要求,买合适型号的管材直接割断,,有要求的话,买外径大一点,内劲小一点的管才,做好内外圆后割断。
数控车没有自动装夹方案的话就夹长一点,一次装夹割几个,选薄的割刀,
有一种高效方法是用卧铣床,轴上装锯片铣刀,一排N个,一次性的去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内外圈的要求,没有要求,买合适型号的管材直接割断,,有要求的话,买外径大一点,内劲小一点的管才,做 ...

这是汽车上的一个小零件,作为轴承挡圈,还需进行铆压,给我们配套的做的看着还是比较标准的。想问问如果自己做的话该怎么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汽车上的一个小零件,作为轴承挡圈,还需进行铆压,给我们配套的做的看着还是比较标准的。想问问如果 ...

没接触过不清楚,你给的图大概就是垫环或者挡环一类的图,,加工其实你该给张图,尺寸要求,工差,表面要求等,才有对应的加工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汽车上的一个小零件,作为轴承挡圈,还需进行铆压,给我们配套的做的看着还是比较标准的。想问问如果 ...

自动车,

网友:
可以的,拉铝管,留精加工余量,用筒夹机,棒料能过通孔,27的外径,棒料可以伸出不超过2.5D,
1、车外圆
2、镗内孔,勾筒夹端内倒角(切断无毛刺)
3、切断(切断刀要带角度的)
4、勾内倒角
5、切断
。。。。。。。。
n、再送出2.5D的棒料,继续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捷

应该有点浪费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