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怎么画?以及怎么配合?

楼主(2015-08-03):
SOLIDWORKS初学者求帮助!!
怎么画齿轮,我也是在设计库里面找toolbox的,但是怎么导进去?还有怎么配合?
我比较笨,最好是帮我写明步骤啊!!!

网友A:
你可以先在CAD图中 将齿轮的2维截面图画出来 然后再导入sw里 拉伸

网友B:
Solidworks里不是有设计库么?找出来输入模数,齿数不就可以了?
至于配合不就是两齿轮分度圆重合?算出分度圆直径(模数X齿数)就知道怎样配合了
现场工人,还不知道对不对哦.....

网友:
用迈迪工具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里不是有设计库么?找出来输入模数,齿数不就可以了?
至于配合不就是两齿轮分度圆重合?算出分度 ...

主要不知道怎么导入?我怎么也导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在CAD图中 将齿轮的2维截面图画出来 然后再导入sw里 拉伸

亲,怎么讲CAD导到SW中啊?求帮助

网友(点评):
SW 能打开 DWG格式的图纸 你直接将齿轮二维图保存 然后用SW打开就可以了。不好用的话 就将齿轮二维图保存成dxf格式,再用SW打开

网友:
买迪怎么用呀  是要自己下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在CAD图中 将齿轮的2维截面图画出来 然后再导入sw里 拉伸

为什么不在SW里直接画截面图啊?SW应该也可以画把

网友(点评):
可以的,你之前不是说不好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