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检测设备方案求教

楼主(2015-08-03):
小弟在做一套射线扫描检测的设备,目的是扫描产品并获取内部损伤具体位置,要求扫描过程中获取产品的实时位置。
被检测产品通过托辊输送到指定位置时托辊停止运转,前后两个限位机构在产品到达前伸出一个前面的,产品到达后伸出后面的阻止其他产品到达该区域,然后产品由举升机构(要求精度高,并获取实时位置信息,目前想采用气缸驱动,但实时位置信息暂不能获取)托起,上升过程中对产品进行扫描(扫描设备安装在一个外罩上,图中未绘出),然后降落到托辊上,继续输送,目前想采用如图所示示意图中的设计方案。
请教各位不吝赐教,多多指点。

网友A:
前段时间听同事聊一个射线检测项目,采用的随行夹具为铅制的,随行夹具的成品率只有40%。

随行夹具定位采用重型缓冲缸+止退器实现,没见到用举升定位。

实时位置可以用激光测距法实现,也可以用机器视觉法,但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在射线环境下工作的CCD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听同事聊一个射线检测项目,采用的随行夹具为铅制的,随行夹具的成品率只有40%。

随行夹具定位采 ...

跟射线有交集的结构都要采用铅做的吗?

不知道这个驱动的部分用气缸好还是采用伺服电机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