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电机选型啊

楼主(2015-08-03):
伺服电机模组垂直运动,速度50mm/s  ,丝杆25 导程10   ,负载50公斤,运动行程1300 ,垂直上下运动,怎么选择伺服电机,要使物体在伺服电机断电时不掉落的条件是什么 啊?  请大家帮忙给看看啊

网友A:
你的滚珠丝杆有两个缺陷,我劝你不要用,
1.直径太小,导程太大,这种滚珠丝杆是不能用在垂直升降的场合的,直径小,但你的负载又重,本身就吃不消,直径小导程大,带来了一点自锁性能都没有,一断电就会快速滑落,即使用了带抱闸的伺服电机也没用,所以你首先要选直径大的,导程小的丝杆,最好是4005规格的,伺服电机选10N/m,130系列带抱闸的电机,才能满足此功能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滚珠丝杆有两个缺陷,我劝你不要用,
1.直径太小,导程太大,这种滚珠丝杆是不能用在垂直升降的场合的,直径 ...

目前选滚珠丝杠都是按公式来的,你说得这些都不知道,与没有相关的资料给点看看

网友:
1) 负载转矩:1.73 N*M;
2) 滚珠丝杆 J=0.39X10^-3 kg*m^2
3) 负载 J=0.126X 10^-3 kg*m^2
找个电机样本看下。

网友(2016-03-09):
安装口多大,垂直安装肯定加装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