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cad图可以转换成solidworks工程图吗?

楼主(2015-08-03):
请问高手有没有方法可以把这图转成工程图。请那个直径为25的圆是不是就是这个正视面上的啊。还有同心的29的圆是不是也是这个正视面上的,这是个拼装图,有点看不懂,那个左视图上的那个部件,是不是就是焊接在正视图左右两边的啊,左右各一块啊。可以的话高手能给出这个组装的各个部件的的图形,先谢了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193932t69kfnwfz88q9o14.png

网友:
本就不是个复杂的图,不说了。建议先学学三视图。上完大一,学个差不多,这个图就不应该看不懂。

网友(点评):
是上普通高中的吗?如果是上中专的话,学机械的都能懂了

网友:
这应该很简单 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看到这个才大概知道为什么以前那些普通高中毕业的看到我去问他们英语和数学问题的表情了,呵

网友(点评):
然后那?表情不可怕,学到了吗?

网友(点评):
那时候问的肯定是学到了。呵

楼主:
请问有没有方法把转上面的cad图在在转换成三维图啊

楼主:
我没有上大学啊,小学毕业,艰难的在学cad

网友(点评):
敬佩,先到大学里买本《机械制图与画法几何》吧,看不懂的可以多问。

网友(点评):
到书店或孔夫子旧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方法把转上面的cad图在在转换成三维图啊

你的想法太强大了,别人都是就三维图转为CAD平面图,你想用CAD平面图转三维图!

网友(点评):
有些公司里有的,我以前在一个台资企业就可以,公司总部自己开发的,画图只要画出三维,然后按公司开发的命令就可以自己转成二维,尺寸要自己标。

网友(点评):
呃,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