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到底是红铁锈还是黑铁锈

楼主(2015-08-03):
书上看到热轧形成的黑皮是去除红铁锈,可是黑皮棒不是看上去表面是一层黑的膜,并不是像红铁锈那样啊,求指教,想不通

网友:
氧化皮含有三种成分
FeO(黑粉)
Fe2O3(红粉),它在外壳上
Fe3O4(黑皮) = FeO + Fe2O3

你说它是红锈黑锈都可以,在高温阶段,烧的红彤彤的,冷却之后就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