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参数求教

楼主(2015-08-03):
最近试了一合金铣刀。直径10mm四刃立铣刀。加工材料为Cr12MoV,雕铣机跑程序吃刀量0.1mm,转速9000,进给1200,刀具直径60%加工,喷冷却液。不一会刀刃就崩了。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参数应该怎么选取? 我后来又用直径6mm 转速还是9000,进给800 吃刀量0.05,刀具直径30%加工,还是一样。雕铣机速度低了功率不够,5000转能闷刀。最高转速20000转

网友A:
是进口铣刀?转速太高,国产的应3000-4000R/MIN。

网友B:
联系刀具厂商,看看刀具推荐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进口铣刀?转速太高,国产的应3000-4000R/MIN。

3000-4000转主轴可能会闷停。扭矩太小,主要靠转速。

网友(点评):
我厂的钻床转速越低扭矩越大。

网友(点评):
另外,进给改7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系刀具厂商,看看刀具推荐参数

淘宝买的刀具,可能是国内小作坊产的刀。没啥刀具参数

网友C:
是刀刃蹦,还是刀刃断。转速高,线速度高,刃尖容易磨损,切削阻力增大,很容易蹦口和断裂(说白了就是刃口没了,憋断的)。10个毫米的开到9000转,线速度接近300米了。楼主刀具好材料哇。6MM我都认为你9000转过高了。我用6MM洗钢件,2000-3000转,吃刀30丝,进给400-600,也要看刀痕。钝了就要磨,不磨做一段时间都腰断的。如果你说的10毫米5000转闷刀,6毫米5000是不会闷的的,你可以试试用6MM小刀,降低转速。试试3000-3500转 600进给,0.1深度。做多了你要自己估算寿命和时间的,不要等刀坏了才换,顿到一定程度就腰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刀刃蹦,还是刀刃断。转速高,线速度高,刃尖容易磨损,切削阻力增大,很容易蹦口和断裂(说白了就是刃口 ...

不是10mm,是0.1mm,四个刀尖都是断裂了,不是磨损的。转速3000转主轴没力量。至少7000起才有劲。6mm吃刀0.05mm,也不行,感觉加工声音不好听了就赶紧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进口铣刀?转速太高,国产的应3000-4000R/MIN。

我用的是精雕机,转速低了没劲。主轴是电机直拖的。

网友(点评):
进给量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10mm,是0.1mm,四个刀尖都是断裂了,不是磨损的。转速3000转主轴没力量。至少7000起才有劲。6mm吃刀 ...

你说的是直径10毫米刀具9000转,线速度 就是3.14X10X9000=282.6米了。。。。这个速度很快刀尖很快就会没有的。我用过加工中心对雕刻机了解不多,,,但是长用的雕刻刀应该是3.175的吧,高转速基本就是为小直径低扭矩设计的,扭矩高了也是浪费。如果追求大直径高线速度的话,,,换刀吧,CBN一类的。我用过一次焊接的,装车床上打孔还好,数控钻上转速上不去,一下就崩掉了。他 要去的就是高速。搜下焊接CBN铣刀一类的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