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成对使用,什么时候应该用面对面,什么时候应该背对背?

楼主(2015-08-04):
(无正文)

网友A:
以轴承内环大端为背。用外圈固定并调轴承间隙背对背,内环固定的面对面。

网友:
根据使用情况吧;比如双向受力和单向受力;受力大小、安装空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轴承内环大端为背。用外圈固定并调轴承间隙背对背,内环固定的面对面。

错了!
再仔细看看书。

网友(点评):
我厂的变速箱装配是轴承外圈用透盖压紧,透盖上有调节垫,轴承是大端与大端相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轴承内环大端为背。用外圈固定并调轴承间隙背对背,内环固定的面对面。

看到你的点评了。
1. LZ问题是什么?答非所问。
2. 外圈固定并调轴承间隙不一定是背对背,内环固定的不一定是面对面。

网友(点评):
是不一定,我也只是常用这种形式。

网友:
可增加轴系刚度,载荷作用在轴承之间用面对面,载荷作用在轴承外侧用背对背

网友:
我常用的型式,发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轴承内环大端为背。用外圈固定并调轴承间隙背对背,内环固定的面对面。

另外,我相信你肯定知道轴承背对背面对面是怎么布置的。
可是,你先说“以轴承内环大端为背”,难道背对背是两轴承内圈大端相对?

网友(点评):
相对可以隔岸-轴肩等相对。

网友(点评):
P大耐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轴承内环大端为背。用外圈固定并调轴承间隙背对背,内环固定的面对面。

“相对可以隔岸-轴肩等相对”,这话没错。
可是轴承背对背布置,然后两内圈的背是什么关系?是相对么(包括隔轴肩相对)?

网友(点评):
我个人认为是的,每个人的角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轴承内环大端为背。用外圈固定并调轴承间隙背对背,内环固定的面对面。

" 我个人认为是的,每个人的角不同"
再仔细看看书吧,圆锥轴承背对背布置是有明确定义的。不存在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网友(点评):
角,缺一个字,视角。我的输入法,总是盖着新输入的字。我还没有看到两个轴承一个方向的。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不代表没有。

网友:
圆锥滚子应该没有面对面和背对背的说法,角接触球轴承有的!

网友(点评):
再仔细看看书吧。

网友(点评):
书仅仅是指导,难道买鞋也要看书吗?

网友(点评):
有意思!这么说吧,你要怎样才相信圆锥滚子有面对面和背对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