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个钳子的槽齿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5-08-04):
最近一个工具碰到点难题

以前的槽齿孔是直的,直接用拉刀搞定,虽然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是也能接受

可是这一款变成弯的,麻烦就来了,刀没人做得出来

就是齿的结构现在没有好的方法加工

请教各位,不用拉刀有什么经济的方法吗,一次出货大概10万把左右,2个月时间,所以要有效率成本的问题

另外,拉刀能做得出来吗?

请各位不吝指教,哈哈

@把刀用好

楼主:
@negtive

谁帮我@把刀用好啊,俺没他好有,弄不了,需要刀具的专业意见,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也发表点意见呢,这种加过对浙江的工厂来说太难,低成本的东西确实不好玩

网友:
呀,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出来。

@zerowing  给讲讲

网友(点评):
大侠难为我了,我加工方面很弱的。不过这个件能否铸造或者范成呢?

网友(点评):
因为是水泵钳,有扭力要求的,铸造等等加工无法达到性能要求的,现在是用热锻成型,然后精加工,才能保证

网友(点评):
范成法怎么下刀呢,头疼

网友A:
这是通过冷挤压成形后,冲出内型腔,热处理后,然后靠磨削一侧平面,而形成锋口。

网友(点评):
锯齿是有4mm的厚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过冷挤压成形后,冲出内型腔,热处理后,然后靠磨削一侧平面,而形成锋口。

没有,你看2D图,这个我是热锻成型的

然后凹槽处铣床精加工,现在就是锯齿部位无法加工,我需要的是锯齿的加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过冷挤压成形后,冲出内型腔,热处理后,然后靠磨削一侧平面,而形成锋口。

采取精冲的工艺,4mm厚,精冲完全能实现的,要底传动的双动压力机。

网友(点评):
我再了解下精冲

网友B:
做把多齿成型插刀一次性插出行不行,插刀不一定要定制,线切割割出后角来行不行

网友(点评):
2个月10万把,我要买多少线割设备啊,哥哥,一把钳子才多少钱。。

网友(点评):
多齿成型插刀没人肯给我做,都是说做不出来

网友:
既然是热锻,齿与凹槽一起锻出来不成?月10万件啊。

网友(点评):
热锻的精度很差的,那个槽我都要精加工的,更何况齿呢

网友(点评):
既然是要精加工的,那拉刀或推刀定制一把就好了,直的、弯的有何区别?上量、成量也做不出来?齿形要求很高? 貌似就手工具类的东西。

网友(点评):
还有精密热模锻,如能满足你精度要求的话,应该在工艺上朝那方面走。一旦做惯了,模具手段有了,吃不完的馒头。

网友(点评):
精密热模锻少了你多少普通热锻后的麻烦!不就是模具么。

网友(点评):
关键工厂不是我们自己的啊,哈哈,现在找不到人做刀,

网友(点评):
一朵娇粉嫩的花 热锻的精度很差的,那个槽我都要精加工的,更何况齿呢 发表于 1 小时前 那你何必说这样的话?无聊!

网友(点评):
这么多热心坛友帮你,到头来你嬉皮笑脸的说,不是我厂子的事,我也是外行?

网友(点评):
我不是嬉皮笑脸的说话,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们是采购下游工厂的东西,但是结构是我们设计的,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工法,不过工厂也不是完全是我们控制,所以很多要求精度或者管控的地方我们无法完全掌控

网友(点评):
热锻的精度到底多好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知道20丝的精度不是热锻能保证的,因为这些东西在浙江这里生产受到技术能力限制,不能拿行业最高标准来要求,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实际生产,不是理论生产,不是吗?

网友(点评):
所以我才更倾向于拉刀生产的方式或者精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把多齿成型插刀一次性插出行不行,插刀不一定要定制,线切割割出后角来行不行

真的妹啊,我说插齿刀用线切割割,自制便宜

网友(点评):
自己割的能用吗?

网友C:
直接锻造成型,不用加工。
看样子和我家的管钳子挺像。

网友(点评):
水泵钳就是在很多时候替代管钳的

网友:
抱歉,拉刀不是很熟悉。但是外齿都能拉,你这个有点弧度的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主要是没人能做刀啊,有朋友能定制的,介绍一个,我让产品工程师联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锻造成型,不用加工。
看样子和我家的管钳子挺像。

网友:
一朵娇粉嫩的花  热锻的精度很差的,那个槽我都要精加工的,更何况齿呢  发表于 1 小时前
一朵娇粉嫩的花  热锻的精度很差的,那个槽我都要精加工的,更何况齿呢  发表于 1 小时前
一朵娇粉嫩的花  热锻的精度很差的,那个槽我都要精加工的,更何况齿呢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点评):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至少我现在出差的工厂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件是铸造的,如果想加工的话加工中心、线割

网友:
1、拉削加工
2、激光
3、精密水切割,
是不是可以选一个?

网友:
线切割,如果批量的话做工装,几件摞在一块,设计好定位,达到只需首件对刀,以后装上就加工

网友(点评):
工件的平面度没办法保证,而且工件本身定位也是问题

网友:
拉刀没人做是因为难做,将拉刀分刀就可以自己做。

可分2~3刀用传递模思维的冲压加工法,模具按固定间距排置,产品零件置于工装夹具,模具移动或产品移动皆可行。模具上下模采双向动作,夹具或模具则线性运动。
一人工操作装夹每班8小时至少有5000以上的产能,20天内则十万货可保出。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想法,我刚出差回来,今天找工厂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