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米6的转盘精准定位

楼主(2015-08-04):
转盘一共有个对称的8个工位,直径为4m6,转速1r/min,总质量大概有3.7t,请问有何种方式实现精准定位啊?

网友A:
可以在圆盘的边缘加一个气缸式的强制定位机构

网友B:
你这个精准到底是多大精度呢,应该有一个量吧;选择不同精度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圆盘的边缘加一个气缸式的强制定位机构

谢谢你的截图,我们之前也有想过这样的方式,你这个更具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精准到底是多大精度呢,应该有一个量吧;选择不同精度的传感器

精度要求应该是在5丝之内吧,工位是需要利用机械手装卸的,所以要求会比较高

楼主:
哪家公司可以提供意见,我们可以进行合作

网友:
转盘是用什么驱动的?能让这么重的转盘停下来,可不容易。在运动中插销轴定位,销轴还起到制动的作用。时间长了销轴会断。
还是先确定驱动方式和制动方式,再确定定位方式。

网友:
5个丝用齿轮齿条好不好定位

网友C:
我认为楼主这个问题,不在机构上,而在于如何控制加减速上
大约计算了一下,按照1r/min的速度,圆盘边缘的线速度在240mm/s左右,但是实际运动肯定是先加速后减速的过程。因此最高速度至少是两倍,也就是480mm/s。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同时按照1r/min的速度算,转过每个工位的时间为7.5秒,也就是说每个工位最多有3.75秒加减速的时间。考虑到楼主提供的重量,所以整个转盘的惯量应该非常大,对电机扭矩的要求也比较高

反过来说,如果已经选到了合适的电机,我认为,根本不用机械定位,直接在圆盘上外接一个旋转编码器用来控制位置就可以了,通过计算可以知道0.05mm的定位精度,转化为角度以后,相当于4.5角秒,这个精度对于编码器还是不算很高。

综上,我认为,直接选择合适的伺服马达和旋转编码器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那得要多大的伺服电机啊?伺服电机的惯量实在太小了。

网友(点评):
大惯量伺服电机额定转速1000r/min,你只用了1r/min,相当于只用到了伺服电机额定功率的1/1000,如果转动这个转盘要1KW的功率,岂不是要选1000KW的伺服电机?有没有这么大的伺服电机呢?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直接驱动肯定是不现实的,可以通过增加减速机的方式。一个可以降速,另外一个,可以放大扭矩,缩小惯量。一举三得

网友:
凸轮分割器来作驱动吧,咨询一下厂家,这么大的分割器,定位精度能保证吗,这是关键~

网友:
还是分割器比较好

网友:
大神指教

网友:
液压分度盘

网友:
小菜鸟来了

网友:
大型的凸轮变位机就好了,不过价格会贵一点。

网友:
你这么大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不能用轴心驱动的,需要使用圆周驱动才可以

网友(点评):
LZ要交代清楚是如何驱动的,才能考虑如何精确定位。

网友(2018-08-05):
不错,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楼主这个问题,不在机构上,而在于如何控制加减速上
大约计算了一下,按照1r/min的速度,圆盘边缘的 ...

5丝???4.6的板子变形都不止这个,我就想问哈你在大概4m的距离上打2个孔,尺寸公差是0.05,这个公差我都查不出来是几级,你怎么做出来,我觉得你一定要做这个东西的化,只能做2次定位,4.6m圆盘定位精度搞成0.5,在你要工作的位置搞一个二次夹装定位,这样比较可行,一般的流水线上的工作站都是这么搞的,那个托盘定一个初略位,到了工作站再给他定一次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5丝???4.6的板子变形都不止这个,我就想问哈你在大概4m的距离上打2个孔,尺寸公差是0.05,这个公差我 ...

实际应用的话,是肯定要做二次定位的。如你所说,机加工精度根本达不到。常见的做法是工件到达加工工位后,顶高后做二次定位或者直接拿出来做精定位,工艺完成后再放回去

我前面的回复是顺着楼主要求5丝定位精度的思路往下走的,这个精度是对电机+减速机的组合的要求,普通伺服电机+减速机的组合就可以做到

伺服电机是保证重复定位精度的,有了这个再加上大侠提到的二次定位,才有可能将精度做进5丝以内

楼主:
该问题现已利用伺服电机配合齿轮传动解决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