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公差,求助

楼主(2015-08-04):
图纸中长度区分公差,和小数点区分公差的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也有长度尺寸带小数并带公差的。

网友:
图在哪里?

网友:
基本尺寸是基本尺寸,公差是公差,是两回事

网友:
带不带小数点没什么区别,公差只是前面尺寸的一个约束,前面尺寸带不带小数点关公差什么事。

网友:
一般模具图纸爱用小数点表示公差。图纸中有标注公差 的按图纸标注加工。没有标注的按小数点后面的有效数字的位数还区分。一般图纸注释里会有一表。我们用的一般是0.0为+-0.05   0.00为+-0.02   0.000为+-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