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属性模版的制作

楼主(2015-08-04):
下面陈述下本人的问题,焊件属性模版的制作,焊件切割清单做起来有点麻烦,挺多的部分得手动输入,效率太低
下面 “SolidWorks 钣金与焊接实战精解  刑启恩

里面手推车的设计 视频  最后几分钟  出现附件图里面的  焊件属性模版,所以打算自己做一个   但是自己做的话 里面的几个属性不知道怎么链接,其中长度跟角度还有规格,在其第一打开右侧属性文件时,自动生成在里面(我可以理解为,即使没有属性模版,solidworks本身自带焊接属性被他做的属性模版直接引用了过去,我就是想知道,如何引用
本人自己也做了零件属性模版,一些简单的引用(下拉列表里面的,就比如文件名的引用是 “SW-文件名称 ”)是会的,所以一些基础知识是懂得,主要困扰我的是上面红字一段

求大神解答(如有违规,请版主,帮忙整改或者删除)

网友A:
焊件的长度角度,是针对“切割清单”文件夹里的实体的,不是针对零件本身。这个文件夹就相当于实体文件夹,属性是每个实体的属性。
所以不能使用自定义属性选项卡。
建议焊件单独做个零件模板,在切割清单文件夹,右键,建好自定义属性。存为模板。如果以后要创建焊件,就用这个模板。这样导入工程图的时候,就会有自定义的属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的长度角度,是针对“切割清单”文件夹里的实体的,不是针对零件本身。这个文件夹就相当于实体文件夹, ...

谢谢你的回答,注意看图片,视频截图里面  ,他是在零件里面点开焊件切割清单,每个切割清单项目都有一个焊件属性,里面会有材料名称 长度  角度  包括材质
您说的那种,我没太理解,能否截图说明下

网友(点评):
我说的就是这种!你的视屏截图明明不是这样的嘛,你还用红圈圈起来,说“主要困扰我的是上面红字一段”红字就是想知道如何引用。我就告诉你自定义属性选项卡无法引用焊件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