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圆锥形,用CAXA实体怎么做?

楼主(2015-08-04):
这种圆锥形,用CAXA实体怎么做?
高度30

网友A:
用放样可以做出来。

网友:
虽然不用caxa。放样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样可以做出来。

边是圆弧的,我做的放样出来的不对,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加两个导动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边是圆弧的,我做的放样出来的不对,可以试试,

加了已知两个圆弧为导动线,但另外两边不对

网友(2019-07-19):
怎么展开呢?

网友(2020-08-11):
放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