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中心刀库乱了,求助

楼主(2015-08-04):
车削中心换刀时程序要的是1号刀,实际取的是3号刀,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刀库上的接近开关前段时间坏了,刚换完开关,刀库就乱了

网友A:
一般强行断电之类的情况都会乱刀。正常的解决办法就是记住刀补(省的对刀),重新装刀。(这样慢,但是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强行断电之类的情况都会乱刀。正常的解决办法就是记住刀补(省的对刀),重新装刀。(这样慢,但是稳妥 ...

现在只能是这样了,就怕换刀时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能是这样了,就怕换刀时忘了

加工设备要稳

网友:
刀具的计数器乱了,,看机床或者系统说明说,改参数把。

网友:
参数里能调的,有个参数是当前实际刀号,有一个是总刀数,改下就行,具体在哪改我也说不清楚 ,有床子实际操作能找到

网友:
刀库归零,改参数,再重新装刀

网友:
刀库归零,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