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有上电保持力吗?

楼主(2015-08-04):
伺服马达有上电保持力吗?
如果有保持力这里力大小是多少怎么确定?
之前试过刚性调低用手都可以转动,现在需要电机不转(上电)时要有一定的保持力,难道只能用涡轮蜗杆减速机吗?

楼主:
求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伺服电机上电后有保持扭机吧,你能转动是不是电机功率太小啊,

网友(点评):
750W,挺大的。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过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跟我配合电气工程师说,给电机一个始(势)能,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电机锁住了(其实刹车时打开的),这个你可以咨询你们的电气工程师

网友:
电机自带的电磁抱闸算吗?

网友(点评):
带制动的不算啊

网友:
准确的来说这并不叫保持力,因为伺服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也就是说系统每时每刻都在检查电机后面的编码器的位置,电机上电后伺服系统发挥作用,如果给电机施加一个力矩,电机轴就会转动,因为编码器的存在系统检查到有位移信号,系统就会发出指令让转子回到原些的位置,因为系统工作的频率非常高,所以只要电机轴转动了一个很小的角度立马就能被检测出来,从我们人的感官系统来看,表现就是电机轴是抱紧的,是锁死的。楼主这种情况是不是伺服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我说的用手扭动的角度也不大,肉眼可以明显看出来,再使劲扭也只能扭动那么些。

网友(点评):
我可不可理解为保持力距就是电机的额定扭矩

网友(点评):
那你扭过之后轴会复位吗?

网友(点评):
如果能复位,就可能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分辨率太小了,导致系统能够检查出来的最小角度比较大

网友(点评):
大兄弟,今天我也试了下电机,跟你说的一模一样,想了想应该不是编码器的问题。我查了下资料,很可能是电机内部的转子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易被干扰,不过系统会自动调整,没什么大碍

网友(2018-09-06):
肯定是控制问题。没上使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