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机架,此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5-08-04):
各位大神,机架部分为50*50的重型型材,此机架作为xyz机构的支撑,xy平面定位精度为0.1,请问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
以前接触过,看你要求的精度了。图上看不出你整个工作台的长度和宽度,所以不知道能否满足你所要的定位精度要求,对于直线导轨来说,一般配合面都是需要加工的,直接在型材上安装,直线导轨进度受影响的。

网友A:
取决于导轨长度与承载重量,导轨安装面最好磨一下。

网友:
按照导轨所在面 焊块钢板 整体加工一刀!一般机架焊接好后退火在加工导轨面 这样可靠性好点!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你把上面做一个整体框架(去掉四个腿),然后导轨安装部分焊上钢带或者其他钢板之类的,上床子加工,如果精度要求高,得上磨床,如果精度不高的话,我们做过类似的是是直接用型材拼接成你那样的,给型材上直接安装导轨,长度是1000,两导轨宽度也是1000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xy平面精度为0.1,需加工一刀,铣面就行了,但你得在架子和导轨安装面之间设计一块长坂,焊在架子上,准备上床子加工,然后装导轨就可以了,直接焊接件架子是达不到XY平面要求的,直接加工架子面从设计上来说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导轨长度与承载重量,导轨安装面最好磨一下。

你好,长宽忘了说,长度差不多1200.宽700,你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你把上面做一个整体框架(去掉四个腿),然后导轨安装部分焊上钢带或者其他钢板之类的,上床子加 ...

你好,你们做过的直接型材拼接的,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精度不行啊,这样搞就没精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们做过的直接型材拼接的,使用效果如何

优点:安装方便,调整方便;
缺点:如果没有配重的话会晃动很厉害

网友:
加块钢板加工一刀

网友:
做过几个类似设备  焊接要求高  架子必须焊的横平竖直,最好在钢架子上在固定两个打完孔的实心钢轨,钢轨平行度决定滑轨滑动的程度,钢轨上在铺设滑轨这样比较结实

网友: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自动H管焊接机  就是跟你类似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长宽忘了说,长度差不多1200.宽700,你看如何?

表面要加块板上床加工,才能保证你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