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轴的硬度检测--求助

楼主(2015-08-04):
目前公司有一些小轴,材料为GCr15,调质后要求硬度在55-62HRC左右,轴的直径在3mm左右,长度20mm左右,在公司的洛氏硬度测试仪上测试为32HRC,当时测试的是轴的中间部分,但是供应商测试出来的硬度是54HRC,供应商反馈说是测试的是端部,说测试中间部分是不合理的,想问一下,对于这种小轴应该测试哪里???

网友:
直径才3mm,做得到内韧外硬?

网友:
轴承钢调质肯定达不到这么高的硬度,必须要淬火吧...

网友:
测试为32HRC明显的不对,一定是方法上出现了问题。

网友:
这种材料淬透性很好的,3mm几乎不用考虑内外硬度差问题。如果你的轴工作部分是中间区域,当然要保证中间部分的强度,硬度是和强度直接相关的,所以要测中间区域的硬度。

这种尺寸的轴通常会用长条切断的方法制造,询问供应商如何切断的?是否在切断区域出现了高温?

网友:
被测面必须是平的,支撑面也必须是平的,两者的平行也有要求的。供应商简单的测端面的数据是比较准的。
不过3MMX20,他的数据也有点问题的。

网友:
用什么硬度计测得结果?看看硬度计说明书或者咨询硬度计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