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使座椅前后平移的简单机构,请教

楼主(2015-08-04):
各位大侠们,谁能给推荐一个能使座椅前后平移的简单机构,不要汽车座椅那么复杂的。

网友A:
直接垫块塑料板,高智能臀控系统,不要说前后移动,滑掉下来都可以

网友:
能伸缩的小刀见过吧,找一个拆开搞懂就行来了

网友B:
滑轨,有标准间;重量轻,可以用“流利条”,浙江那边很多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摩椅?

安乐椅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轨,有标准间;重量轻,可以用“流利条”,浙江那边很多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垫块塑料板,高智能臀控系统,不要说前后移动,滑掉下来都可以

不懂???

网友(点评):
就是直接坐椅子上,自己控制屁股挪前挪后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懂???

网友:
楼主,研究出来没,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查看叉车座椅,简单结实

网友D:
手动  电动  液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  电动  液动  ???

手动

网友:
伸缩的话 手动可以做个滑动锁紧的装置

网友:
是不是汽车模拟器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