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旋转接头,有没有中空型的?

楼主(2015-08-04):
现在做一个旋转平台,要接电接气,接电有中空滑环,但找不到中空型气动旋转接头,旋转接头必须附在电机驱动侧,故必须使用中空型。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要1路气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你找一下气动快换吧,ATI啥的都有在做,旋转块上有电、气接口

网友(点评):
旋转接头好找,中空型的找不到。

网友:
一般的气动接头都是可以360度旋转的,比如说FESTO价的QSML系列,就是说,你气管接头一头装在中心附近(不旋转),一头装在平台上,跟着来回转,没问题的,注意干涉就行了

网友(点评):
做不到的,气管会缠绕,除非把中空型旋转接头套在减速机(电机)输出轴上同轴旋转。

网友:
只有一个中心,放完中空滑环;怎么放中空气动旋转接头啊?

网友:
滑 环 描 述

    在工业设备的运动控制中,多有诸如公转、自转等多元相对运动的要求。即机械设备360°连续旋转运动的同时,旋转体上还需要多元运动。任何相对连续旋转360°的电气部件之间需要传输功能电源、弱电信号、数据信号、光信号、油压等不同能源介质,以确保电器在旋转运动时还能自由运动的机电设备,都必须使用旋转连通装置。滑环,就是负责为旋转体连通、输送能源与信号的电气部件。滑环通常安装在设备的旋转中心,主要由旋转与静止两大部分组成。旋转部分连接设备的旋转结构并随之旋转运动,称为“转子”,静止部分连接设备的固定结构的能源,称为“定子”。滑环整体依靠弹力搭接原理、滚动搭接原理、或密封原理,以及巧妙的运动结构与密封结构设计、精密的零件制作配合、合理的选材等,构成稳定可靠的旋转连通系统。只要将滑环附着于无限旋转的设备上,就可以给旋转体提供动力能源,使旋转体在无限旋转运动的同时,还能进行其它运动、或检测旋转状态下的工作状况。中能动力可以根据不同的设备需求定制各种非标滑环。

技 术 特 点

◆ 每个滑道采用多触点技术设计,结构设计小巧紧凑
◆ 环道采用“V”型槽的设计, “多”点式接触
◆ 电刷采用弹性体和贵金属结合
◆ 可传输Profibus Canbus Fast Ethemet 等数据信号
◆ 贵金属接触触点保证超长工作寿命
◆ 金-金接触电阻极低,生成的磨损碎屑极少,
◆ 金属不锈钢或铝合金外壳设计
◆ 结构小巧紧凑,安装简单便捷
◆ 高速滑环可达3000 转/分(具体根据安装精度决定)
◆ 符合EMC标准

应 用 行 业

国防领域:坦克、装甲车辆、炮塔旋转系统、武器瞄准系统、雷达等
航空、航天领域:直升飞机尾翼转子、惯性导航系统中的旋转主轴、卫星自旋转系统、飞船舱门系统、
光学火控系统、无人机、航空电子设备、吊舱、光电转塔导弹惯性平台系统等
船舶领域:主要应用于推进器、转台等
电子领域:主要用于半导体加工设备、太阳能单晶硅和多晶硅炉等
其他行业:自动旋转门、食品加工、包装机、地震采集设备、冶金、机器人、工程机械等

电 气 参 数

工作转速

0-1000转/分  高速0-3000转/分

转动范围

0~360 º连续

通路数

1-36路

额定电压

240VAC/DC

额定电流

2A. 5A. 10A. 30A / 多路可混合

触点材料

金 / 金

耐压强度

每2路之间≥500V/50Hz

绝缘电阻

500MΩ/500VDC

工作温度

-25℃~+80℃

动态电阻波动值

最大5 MΩ

壳体材料

不锈钢或铝合金

导线规格

AWG22 镀银铁氟龙UL

导线长度

标准250mm, 可定制更长长度

防护等级

IP51-IP68

机 械 尺 寸

型    号

环数

长度(L=mm)

单环通过电流

内径/ 外径(mm)

CEH25-6P / 12P / 重载高速型

6 / 12

45.9

5A

25/93

CEH25-18P/ 24P / 重载高速型

18 / 24

73.4

5A

25/93

CEH25-30P/ 36P / 重载高速型

30 / 36

100.9

5A

25/93

CEH38-6P / 12P / 重载高速型

6 / 12

45.9

5A

38/103

CEH38-18P/ 24P / 重载高速型

18 / 24

73.4

5A

38/103

CEH38-30P/ 36P / 重载高速型

30 / 36

100.9

5A

38/103

CEH50-6P / 12P / 重载高速型

6 / 12

51.9

5A

50/120

CEH50-18P/ 24P / 重载高速型

18 / 24

79.4

5A

50/120

CEH50-30P/ 36P / 重载高速型

30 / 36

106.9

5A

50/120

支持更多环数的定制

支持更多环数的定制

功率环单环支持5-60A的设计

如需详细技术资料或技术支持请联系我们!

网友(点评):
有中空的能通一路气和12路弱电的滑环吗?中间空直径大概100mm。

网友(点评):
可以旋转大一点的中空滑环,正中心在状况旋转气动接头不就完了吗?

网友:
用过一款SMC 的MQR8-M5

网友:
网上搜“压缩空气旋转接头”

网友(点评):
高温旋转接头、高速旋转接头、高压旋转接头、液压旋转接头、气动旋转接头

网友(2015-10-09):
楼主说的是否是这种?
Rotoflux 进口旋转接头 水 空气 真空 液压油

网友:
普通气动的接头也是可以旋转的低速旋转没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