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点击一个命令使用一次就失效,这是神马情况?

楼主(2015-08-04):
solidworks点击一个命令使用一次就失效,这是神马情况?如:画一个圆,点击圆命令,画完想继续画另外一个圆,但是得重新点击画圆命令。

网友:
有什么不对的,那是你的个人需求,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autocad下的工作习惯,而现在你的是solidwroks。对不起,这是两家公司,没必要一样。

网友A:
设置出了问题,把设置里面的“点击命令仅一次有效”的√去掉,即可!

网友(点评):
正解。solidworks也可以一次命令画多个图元的

网友(点评):
建议勾选。Auto用户的恶习配合这个多次应用会坑死一片初学者

网友:
直接按回车,就会重复命令了

楼主:
三楼正解,已解决,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出了问题,把设置里面的“点击命令仅一次有效”的√去掉,即可!

设置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在那里??、

看图片,第二个复选框。

网友:
自己设置就行了,或者设快捷键,我觉得比手点快

网友:
设置“重复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