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能保证轴孔的配合精度吗?

楼主(2015-08-04):
这种结构能保证轴孔的配合精度吗?轴和孔用螺钉拉紧,精度会不会很差,误差会...

谢谢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上面有凸台的方形零件和下方的方形零件的连接,下面的方形零件有突出的轴跟上面的零件连接(图左下角)?

网友:
没看太懂

网友:
楼主表示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图看不懂,感觉描述也不清楚。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图纸至少要搞两个吧,只露出冰山一角,完全看不明白!

网友A:
方形零件的孔是先镗好再剖切形成的,整个轴被包覆在两个半圆里,四周的沉孔只是起到径向压紧做用,防止轴向窜动,与配合精度相关吗?

网友(点评):
他担心夹不紧吧。

网友:
这个轴座右下好像有轴套,或者应是轴瓦。

网友:
问题不清楚啊,上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形零件的孔是先镗好再剖切形成的,整个轴被包覆在两个半圆里,四周的沉孔只是起到径向压紧做用,防止轴向 ...

这是一种典型机构,两半圆之间有≥0.5左右的间隙,(镗好孔后剖切为两半)还怕夹不紧吗?除非你孔镗的间隙过大.

网友B:
两边加上定位销应该能好点。

网友:
下面那个方形零件和轴应该不是一个整体吧,如果只是上下两个半圆形把轴卡在中间,再以螺钉紧固,这样感觉不是很好,会轴向窜动,而且可能还会损坏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形零件的孔是先镗好再剖切形成的,整个轴被包覆在两个半圆里,四周的沉孔只是起到径向压紧做用,防止轴向 ...

这样会不会损坏轴啊

网友:
表述太不明白了 很难理解楼主要说的意思

网友:
如果真的需要较高精度,建议不用螺钉定位

网友:
楼上有说过的,先用销子定位,然后螺丝上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形零件的孔是先镗好再剖切形成的,整个轴被包覆在两个半圆里,四周的沉孔只是起到径向压紧做用,防止轴向 ...

学习了大侠,
还想请问大侠,像这种,应该还需要两个锥形定位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加上定位销应该能好点。

同意

网友:
这张局部视图有点考人。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合在一起加工孔,拆开装配。经常这么做,可以不考虑误差,前提是强度足够

网友:
轴孔配合,你这根轴是要转动还是伸出?如果有运动,肯定还需要一个轴套的,轴套用两个half固定,轴就在轴套中,运动精度由轴与轴套的配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