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机构,两个同轴轮之间有某种联系

楼主(2015-08-04):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样的机构,两个同轴轮之间有某种联系,如果单独对大轮施力则大轮只能逆时针转,但如果对小轮施力,则在小轮的带动下小轮和大轮可同向地任意转动~

网友A:
超越离合器

网友(点评):
种类很多,自己找符合功能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越离合器

也就是自行车飞轮的那个机构吗?实在是太感谢了~

网友B:
自行车的那是棘轮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越离合器

你好,超越离合器能用在低转速的情况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的那是棘轮机构

你好,能详细说明下是哪种棘轮机构吗,谢谢了

网友:
主动轮由谁承担如何识别?
如果能识别,那把这个作为可控单向器的控制
重点是可控。

网友(点评):
单向器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