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圆弧如何求圆心

楼主(2015-08-05):
数控车床车圆弧的G2、 G3代码中有个I K,计算这个的值需要知道圆心坐标,自己不会算来社区请教一下,已知圆弧R,如何求圆心

网友:
用三角函数计算。

网友(点评):
能给说下计算过程吗

网友A:
G02G03的车削格式
G02 X_Z_I_K_F_或G02 X_Z_R_F_
需要知道起点和终点的坐标
知道圆心位置的可以用第一个程序格式
不知道圆心位置而知道半径的可用第二个程序格式,不需要计算圆心位置
如果一定要计算圆心位置只能用三角函数计算了
根据楼主说的推荐直接使用第二个程序格式

网友(点评):
看说明书上说的是当R大于0时,指定的为小于180度的圆弧,对于大于180度的圆弧只可以用I K指定,您能给说下计算圆心的公式吗?

网友B:
发张图。

网友(点评):
正弦和余弦45度的值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差错了,不好意思,正弦45度=0.8509,余弦45度等于0.525

网友(点评):
好像计算出来的和书上的不一样呀

网友(点评):
SIN45度=COS45度,我只是为区分对边或邻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G02G03的车削格式
G02 X_Z_I_K_F_或G02 X_Z_R_F_
需要知道起点和终点的坐标

圆心角为0°—180°,R为正值,180°—360°,R为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张图。

网友(点评):
G03 X8.905 Z-20 I18.929 K-3.554

网友(点评):
编程会,就是不知数据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单单已知圆弧R,没有终点坐标是算不出来的,但给了终点坐标就用G02 X_Z_R_格式的
真的给了起点和终点坐标,手工算出圆心坐标也是个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