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工艺: 直径150*壁厚10mm圆管,外圆均分10个直径14.5mm的孔

楼主(2015-08-05):
请教加工工艺: 直径150*壁厚10mm圆管,外圆均分10个直径14.5mm的孔,如附件,总体高度75mm

求指导!

补充内容 (2015-8-6 13:53):
产量:达到每天生产1000pcs 最佳。
材质:Q345 精扎管。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钻床+钻模?

网友:
钢管下料-车-钻孔。

网友B:
产量是多少?不同的产能就有不同的工艺。

网友(点评):
内行人说内行话!

网友C:
下料。粗车。焊接。精车。上分度头钻孔,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量是多少?不同的产能就有不同的工艺。

每周5000件,我们考虑采购专机或者专用工装呢

网友(点评):
专机可以实现你的量产目标,相对投入也比较少

网友(点评):
一个小时100件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点评):
用“气动分割器”做个小工装,钻孔均分很快,好用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料。粗车。焊接。精车。上分度头钻孔,完工

谢谢!主要困难是钻孔,应该有伺服回转分度头,没见到过合适可用的此类产品呢

网友(点评):
自动钻还是人工钻是两种方案,用简易回转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床+钻模?

钻磨可能不适合,不适合大批量生产

网友D:
分度盘到处都有啊

网友:
做专机吧,一次定位,钻8各孔

网友:
如果是单件,就才用分度头可以,如果是批量,那最好做一个专机,一次性钻所有孔

网友(点评):
这样的专机得多贵啊,要是长期做还可以,只做一段时间不值

网友E:
冲床冲孔比较经济合理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点孔,然后去钻床加工。

网友:
每周5000件,周5工作制则日产1000件,周6则日产850件,用分度钻孔完不成的。
做台组合钻床,花费有限。

网友:
车铣复合中心,最适合了。

网友(点评):
哦,外圆不加工,浪费了

网友(点评):
这比较快,可一次加工成形。

网友:
量大就买个伺服分度器,量小就做个钻模夹具。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产量上万件每月的话就要用旋转盘式一次钻5个空再分度钻5个孔。

网友F:
分度盘,长见识
分度头摇一圈是9度,摇40圈就是360度,那么要如何才能等分呢,方法是40除以等分数。比如说6边形,也就是6等分那就是40除以6等于6由6分之4。分度头带有两块分度盘,你找到一块是6的倍数的分度盘安装好后, 分6等分用40/6=6-4/6;转6圈,再在24孔板上过16个孔,加一个指针孔就行了!分母越大(孔数越多)精度越高。

网友:
数控转台配液压卡盘,放在数控铣床或钻床上

网友G:
气动的等分分度头,假如加工中心的话,花个5W买个第四轴

网友:
这个得做工装

网友: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简易回转台+若干气缸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周5000件,我们考虑采购专机或者专用工装呢

5000件一周不多,弄个工装三两天就搞定。

网友(点评):
三天搞定?一天1500件,一天干20小时,稼动率80%,38.4秒/个的加工节拍,,,先算算再吹牛。

网友(点评):
我们圆筒气缸空4MM圆孔8个均分,缸径63壁厚4MM。一天8小时班产量1200.没下过车间就别小看工人。熟练工人不是节拍能概括的。

网友:
做一个简易分度头吧,看看我这个,用仪表车一个人一个班可以做700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http://www.kt2000.com/products_content-524320.html
这种可以吗?

网友:
做个工装,上加工中心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冲床冲孔比较经济合理

壁厚太厚了

网友(点评):
在展览会上看到过冲10mm厚的小型液压冲床。是可以的。

网友:
每周5000件,量比较大,可以做个专机,是长期做这个产品才好做专机

网友:
每天1000件需要专机

网友H:
从三维图看,顶部还有孔,顶部的孔和壁上的孔有没有位置关系?

网友:
订做个数控自动钻孔  感觉1台还不够

网友I:
用带C轴功能的车铣复合,车,钻14.5的孔,然后精镗130的内孔去毛边。

网友:
绝对做钻机,一次加工完所有孔

网友J:
孔的精度和位置度要求如何?
最好能说明,以及工件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孔的精度和位置度要求如何?
最好能说明,以及工件材料

材质Q345,钻孔精度正/负0.15, 位置度要求也不算太严格.
谢谢指导!

网友J:
引用 楼主:
材质Q345,钻孔精度正/负0.15, 位置度要求也不算太严格.
谢谢指导!

没有什么要求的话,看你的产量要求也不高,你是想一个人慢慢干一个月还是想几天就干完?
效率要求对专机的设计关系很大。
比如你可以一次布置5个动力头,工件转一个位置,钻2次就OK了;
也可以布置10个动力头,工件固定,钻一次就OK
也可以布置一个动力头,工件转动9次,产出效率完全是不同的。

看你们的需求点在哪里,效率达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带C轴功能的车铣复合,车,钻14.5的孔,然后精镗130的内孔去毛边。

抱歉我没描述清楚,这是精扎管;只需要外圆孔加工,内孔都不需要加工!

网友(点评):
那钻孔的翻边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三维图看,顶部还有孔,顶部的孔和壁上的孔有没有位置关系?

有一定要求的,顶部两个孔相对于临近的壁厚上面孔的夹角是 22.5°正负0.5°
要求还是挺严格的。 而且需要用其他办法标记出来顶端孔。

一语惊醒梦中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什么要求的话,看你的产量要求也不高,你是想一个人慢慢干一个月还是想几天就干完?
效率要求对专机 ...

听上去您比较专业,
1. 主要讲求效率: 最好是能达到每天生产1000pcs。
2. 综合考虑成本,我们做上半年的订单,能赚这个设备投入就行!毕竟给客户提供了方便,才能争取更多订单.

多谢指导!

网友:
车铣复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上去您比较专业,
1. 主要讲求效率: 最好是能达到每天生产1000pcs。
2. 综合考虑成本,我们做上半年 ...

如果按照你这个效率要求的话,至少需要5个主轴同时加工,一个人工。
做工装回转一个角度,两次钻孔。
差不多时间可以完成你的量。

要是有兴趣可以下来找我沟通一下,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预算方案出来。
你们公司在哪里?

我的QQ:11668168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度盘到处都有啊

普通分度盘不适合批量加工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动的等分分度头,假如加工中心的话,花个5W买个第四轴

VMC到是有,但是考虑生产效率、刀具损耗,估计意义不大

网友:
摇臂钻和分度头把孔搞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产量是多少?不同的产能就有不同的工艺。

貌似楼主说了产量吧。。。。是1000pcs

网友:
做个套管工装可以不??

网友:
1000pcs的班产,算大批量生产,应组生产线来生产。工艺流程是:1.带自动送料的旋风下料 2.以涨胎专用夹具的自动及半自动车床加工端面及台阶  3.多头钻钻孔及倒角   4.手工清理毛刺  5.涂油包装。

网友:
如果大批量加工的话,可以考虑组合机床,孔同时加工,多个刀具轴,液压驱动。

网友:
打批量生产可以采用专机。

网友:
专机,10个孔一起钻!

网友:
车好以后,套个已经预制好的打好孔的模具进去定位孔,也是一种方法吧
- d) h5 p' l) z4 b5 a,有量的话,做个等分的14头钻头也可以

网友:
我们公司是专业研发设计制造一体的非标自动化设备的公司  你这个项目我们很有兴趣 我的联系方式是 15240529220 我姓张  期待与您的合作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专用机床吧,,可能分度盘完成不了这么大的量

网友:
还是做一个复合钻比较好!成本低,效率也还可以

网友:
分度盘只能是做单件

网友:
做工装吧

网友:
这批量可以用专机。我们那时用的激光切割机可以加工。但用在这上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组合钻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上去您比较专业,
1. 主要讲求效率: 最好是能达到每天生产1000pcs。
2. 综合考虑成本,我们做上半年 ...

我大概算了下,按单班生产,大概每分钟加工40个孔就好满足你的生产要求,,考虑到你的订单有下半年没有了的风险,专机有些浪费,暂时由人工来扛一阵你看呢?做几套简单的钻夹具,搞8个人干,怎么样。1天8人,人工1600,1千套,孔的加工产值大概有5000了吧,这批订单完结,还有下文的话再考虑专机吧

网友:
这么大的量,应该是搞台钻孔的专机

网友L:
用数控钻床,安装一个电磁阀气动分度盘,用分度盘装夹,控制分度

网友:
一天按照8H=480分钟  10H=600分钟
大约1分钟2件

一次钻5个孔,转位,再钻5个

@小楼听雨   钻孔专家,请现身

网友:
车床主轴加定位,另外车床加装一个轴,这样做质量好,效率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工件硬度有多高啊?CBN刀具加工效率很高,不知道符不符合加工要求

网友:
用水切割可以做到

网友:
用冲床,吨位不够就用压力机,一次冲出所有孔

网友:
引用 网友K:
貌似楼主说了产量吧。。。。是1000pcs

1000PCS是楼主的后补充内容,请勿误解

网友:
建议做专用冲床

网友M:
做个工装,分度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个工装,分度冲孔

冲孔质量、效率 有实际经验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数控钻床,安装一个电磁阀气动分度盘,用分度盘装夹,控制分度

没有见识过电磁阀控制的气动分度盘,分度精度如何?另外,还有一种900mm长偏心件,如何做偏心旋转定位 这台设备挺复杂的

网友:
上有机用分度头的加工中心,应该很快

网友:
自动分度盘专机改装,一人操多机

网友:
这样是否可以?激光切割+角度旋转机构

网友N:
带动力头的车削中心,一次装夹完成车削和钻孔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N:
带动力头的车削中心,一次装夹完成车削和钻孔工序。

不确定这种工艺效率最佳,
1. 装夹存在牢靠问题;
2. 效率受影响;
3. 设备投资

实践出真知,不知道你用过该种设备没有

网友(点评):
1,装夹不会出现问题,有问题也是夹具没有搞好。 2,一个人可以看几台。 3,车床可以定位的情况下,只要加个动力头就可以了。 我们厂里就有,

网友:
如果你相信我就开个冲模,这里有个老师傅叫老什么磨力,也可以问他。冲模一次冲十个孔,

网友:
加工完成后可以上加工中心或者雕刻机加工,配个私服电机的分度头。做个定位。一个基本就是1分钟左右的事情。手动分度头的话效率太低。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

网友:
建议买台带主轴分度的数控车钻床(价格在12万左右),专机性价比不高。

网友:
其实主要是产品价格,用哪种机床核算,焊接完后,平面,外圆,内孔,打孔。最不需要动脑筋,就是机床贵。

网友(2015-09-10):
分度头,现在有一种自动分度头,很好用

网友:
买10台小钻床,按62#楼所说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还是做专机

网友:
精度要求。。。精度要求高。。模具自动钻。。。精度要求低。。直接上车+冲床。。。不复杂。。。

网友:
没看懂楼主用意

网友O:
唉说了半天要吗成本高.要吗慢,看了几页就没有心情看了,就一个专机还靠谱。
冒昧的问下厂里有没有没有用的数控车床,或数控钻床等自动的机床。只要想办法搞一个自分度的头放在数控钻床上就可以了,或者数控车床上面加一个动力头再换一个可以分度的变频器就OK了,一个人看个-5、6台小菜一碟。有事先下了。晚点再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O:
唉说了半天要吗成本高.要吗慢,看了几页就没有心情看了,就一个专机还靠谱。
冒昧的问下厂里有没有没有用的 ...

接上面的    按你的一个月大概20000个的量如果是长期保证有的加工的话,那不用说谁都知道只要是量大的都直接上专机那没有错。叫专人改10个孔可以一次性搞定。再不确定的情况之下用我上面的方法。当然我说的是直接针对只钻孔而言。
我在说说我对整个工件的加工方法,1焊接2上数控车床{车床要求主轴可以定位分度。最好转塔的。X尾部安装一个动力头}
3有这种机床咋加工就不多说了吧。这个成本因该不贵吧,切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度盘,长见识
分度头摇一圈是9度,摇40圈就是360度,那么要如何才能等分呢,方法是40除以等分数。比如说 ...

学习,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