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ABS包塑亚克力可行吗?

楼主(2015-08-05):
PMMA材料收缩率为0.6 与PC0.5相近、透明
度好,而热变形温度为95度与ABS相近而此透明片没有什么大的高度不至于因拔模斜度而引起成型开裂!请问各位大侠原先采用ABS包塑透明Pc?效果不好,现在想改成ABS包塑亚克力?或者ABS包塑透明ABS如何???

楼主:
还有一种方案:我们也试了,把普通ABS换成PC+ABS,但是由于我们的机台设备以及此款黄色上壳塑件比较薄,属于薄壁件:平均壁厚1.5mm,加强筋的胶位只有0.8mm,塑件打出来效果不好。但是超声波焊接效果不错。

网友:
我们以前做的产品有ABS包PC的,尺寸比这个小,没有引起成型开裂现象,但是防水通不过,后来还是从结构上增加纹路,增加两者的接触来做的。
还有亚克力的方案,个人认为不好,模具二次成型时易碎,而且亚克力表面可能因为温度高,表面不光洁

网友:
另外不建议使用超声波,对模具和产品的要求很高,否则废品率超高

楼主:
我们试了三种方案:1.ABS包透明ABS,透明度不高,2.ABS包PMMA,PMMA易碎。3.ABS+PC包透明P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试了三种方案:1.ABS包透明ABS,透明度不高,2.ABS包PMMA,PMMA易碎。3.ABS+PC包透明PC。

听你这么一分析,感觉第三者方案好

楼主:
现在PC+ABS塑件比较难打啊,我们现在先把加强筋连起来,试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现在再加大潜浇口。

楼主:
理论上可能效果可行,但实际效果如何?现在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