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加热方案,请教

楼主(2015-08-05):
  昨天接手一个案子,要求给2m的小雷达加热,防止其在寒冷天气“锅内”结冰,鄙人才疏学浅,想不到一个合理的方案,遂拿出来与众舍友探讨,希望大家都能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
1.因为只是防止其在寒冷天气结冰,所以加热效率和加热功率都不需要太大。
2.如果使用电热丝加热,如何防止其产生的电磁干扰?
  同时平行且相反的电流产生的磁场能相互抵消,我让加热线并行可否降低对雷达的电磁干扰?
3.能否在电路上考虑,让电热丝产生的电磁波避开雷达信号的频域?
4.如果不用电加热,考虑介质换热,加热功率如何确定,因为“雷达锅”很薄(2mm),如何考虑换热介质可能对雷达产生的形变影响?
@2266998

楼主:
为什么没人啊。。。。。
那么如何装B,才能让在客户面前显得专业一点?

网友:
能不能用 头发的吹风机原理 吹热风 在加一个温控反馈!- - 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建议。不过这是在户外(机场使用),所以您的思路加热效果恐怕不理想

网友A:
小问题了,甭着急,论坛上不可能都玩过这些的,尤其小城市公司,

在锅的背面先贴一层铝箔,要仔细,不能有缝隙,

铝箔上贴一层绝缘,四氟薄膜,

再贴一层短切碳纤维,用铜箔引出,

在环氧层外面再贴一次铝箔,

开机,测试,无干扰,脉冲峰也够,就是合格了,

网友(点评):
8爷专业

网友(点评):
所谓谈‘专业’,就是跟很大的公司谈,那老板带一大帮‘高知’过来,帽子有几十米那么高,老板侃完了,你侃‘专业’到35%,老板回头招呼手下,说,合同呢?拿过来,哈哈,大家再下面谈的是价格,而不是内容了

网友(点评):
8爷牛啊,见招拆招,见鬼打鬼

网友(点评):
每天坐公交路过航天城,看见北京地球村那一大片大锅,上面很多都有扁头的吹风口,类似电吹风的。8爷我觉得那个是用来吹灰尘和冬天吹雪的,有没有加热的功能呢?

网友(点评):
请教8爷,这么做的原理是什么呢?微波穿过短切碳纤维,其有一定吸收微波的能力,发热,然后除冰,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了,甭着急,论坛上不可能都玩过这些的,尤其小城市公司,

在锅的背面先贴一层铝箔,要仔细,不能 ...

谢谢8爷,您是不是从屏蔽的方向上考虑,也就是先给锅穿个衣服,在把加热元件贴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8爷,您是不是从屏蔽的方向上考虑,也就是先给锅穿个衣服,在把加热元件贴上去?

所谓‘雷达’是一类东西,而不是一种东西,你玩过才知道的,不同波长的雷达,你要试验一下,我不能说死,说死是没有依据的,我说的这个,是一个‘泛指方案’,你可以对甲方讲,他绝对会觉得你‘专业’,假如不,哈哈,我替你往下玩,

我跟甲方玩这个,必须要甲方出具‘不涉密’书面文件,否则不接,我不去现场,不看那个东西,‘远程调试’,但一次都不会失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雷达’是一类东西,而不是一种东西,你玩过才知道的,不同波长的雷达,你要试验一下,我不能说死, ...

感谢8爷提供的“泛指方案”,我就依据您的思路先做个方案,后续还要麻烦可能还要麻烦您给些建议。
这个案子是某部队研究所提出的,涉不涉密,俺还真不清楚,老板跟研究所有关系,所以就尝试的做下

网友(点评):
把方案给他,就是了,其它少开口,一切就解决了,他不会有不同意见的,这是唯一方案,不会再改

网友:
百度了一下短切碳纤维。传热高,导电低,看来是发热用。

网友:
配个 注塑机用的模温机 个人愚见

网友:
楼主 我思路有点野 为了防止结冰的话 可不可能在除湿的方面下功夫?

网友(2015-12-18):
楼主应该说说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6-03-02):
百度了下,短切碳纤维可以用做发热材料。

网友(2016-05-23):
盖一床棉被咋样。。不影响雷达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