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和精度,含义有何差别

楼主(2015-08-05):
各位前辈好。
最近思考了点基本的理论知识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下。
现有20cm的刻度尺,它的最小刻度,也就是分辨率,是1mm。用这把尺子去测量某样东西的长度,那么其精度是mm值加上估值。
我的问题便是,既然有精度这个指标了,为何要有分辨率这个指标呢?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恭请解答,在此感谢。

补充内容 (2015-8-5 10:57):
数控机床分辨率和定位精度是个什么关系? - 机床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工程师家园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其实主要想弄清楚的就是这个链接的问题

网友A:
含义一样?分辨率大概是可视的精度,还有很多精度呢,如加工精度是尺寸的精度,和可视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义一样?分辨率大概是可视的精度,还有很多精度呢,如加工精度是尺寸的精度,和可视无关。

含义不一样,只是觉得有精度就足够了,为何还要新添一个新的指标出来。
至于您说的可视精度和加工精度,我现在考虑的是可视精度。

网友B:
你当先人们闲着难受,没事创造个概念玩玩吗。给楼主出个题目,什么叫精度,什么准确度
精密度:[precision] 用同一测量工具与方法在同一条件下多次测量,如果测量值随机误差小,即每次测量结果涨落小,说明测量重复性好,称为测量精密度好也称稳定度好,因此,测量偶然误差的大小反映了测量的精密度。分辨率也是这个概念
准确度:[accuracy] 有时也称正确度,为随机误差趋于零时而获得的测量结果与真值偏离程度,取决于系统误差的大小。所以,系统误差大小反映了测量可能达到的准确程度。
精确度
[exactness]测量的准确度与精密度的总称。在实际测量中,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均可能(分别或者同时)影响精确度。在某些测量中常用精度这一概念,包括了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两个方面,例如常用的仪表就常以精度划分仪表等级。仪表精确度又简称精度。精确度和误差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因为有误差的存在,才有精确度这个概念。精确度实际上就是测量值接近真值的准确程度。
测量误差包括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的特点是对同一测量对象多次重复测量,所得测量结果的误差呈现无规则涨落。而系统误差的特点是在相同测量条件下重复测量所得测量结果总是偏大或偏小。系统误差是由于
1)测量原理或测量方法本身理论的缺陷;
2)测量工具(或仪器)本身固有误差:
3)实验操作及实验人员本身心理生理条件的制约而带来的测量误差。

说的这,明白了吗,通俗地理解,分辨率加上准确度才是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当先人们闲着难受,没事创造个概念玩玩吗。给楼主出个题目,什么叫精度,什么准确度。
精密度: 用同 ...

很精辟,谢谢,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