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速度如何控制?

楼主(2015-08-05):
我有个气缸,出来的速度是正常的,回来时先慢 ,到规定位置时,恢复正常速度,回到原点。这个步骤应该怎样控制呀?大家帮帮忙。

网友:
分段控制

网友A:
换向阀+速度控制阀,还需要感应器或者你算好时间也可以控制

网友B:
这个先要看你准备全气动控制还是电、气控制。
方法都是让气缸的出气通过不同气阻控制。

网友:
采用多级气缸可实现

网友:
气缸的前部装一个节流阀控制它回来的速度就可以了
无锡斯麦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自动化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具有专业的品质认证,满意的顾客服务理念,免费为气动行业解决任何气动整合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要的是“出来的速度是正常的,回来时先慢 ,到规定位置时,恢复正常速度,回到原点”,一个节流阀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先要看你准备全气动控制还是电、气控制。
方法都是让气缸的出气通过不同气阻控制。

成本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阀+速度控制阀,还需要感应器或者你算好时间也可以控制

怎么安装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本低的

成本低,只好考虑全气动了。
楼主首楼说“速度是正常的”,怎样的速度才是正常?
使用气缸,如果气源充沛,负荷不大,往返速度都不会小。有用缩小进出气管使速度大致可用的做法,但规范应该是使用节流阀。
按规范做法,这个气缸正反“正常”加上慢速,就需要3个节流阀了。
另外,还要有个快速慢速的切换。
具体气路:

右上角是个行程气开关。

网友(2016-09-12):
引用 网友B:
成本低,只好考虑全气动了。
楼主首楼说“速度是正常的”,怎样的速度才是正常?
使用气缸,如果气源 ...

您好, 我是机械小白,有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我和楼主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也是气缸恢复时的速度开始时候较慢。另外,我希望气缸出来后能迅速恢复,比如1秒钟或者更小,您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2020-05-07):
气缸的速度可以通过调节进气的流速来实现,例如:调节阀、节流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