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5-08-05):
各位大侠,我想知道图纸的尺寸精度对加工的影响,比如:标一个尺寸18.1和标18.10对机加工影响有多大?

网友:
尺寸精度是看公差,不是看后面几个0

网友(点评):
公差是有等级的,后面0的多少,决定了你的公差的等级的选取,选取IT1级和选取IT14级的公差等级直接决定了你的最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是加工孔,最后可能就是插竹竿和插精密丝杆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前提是得有公差,不然没意义。

网友:
乍一看,两个“数值”是相等的,但是意义不同,这就好比你用卷尺量一个工件和用卡尺测量!

网友A:
尺寸标注最末位数值是测量和检验的模糊估计值,也就是标记18.1的数值,18是精准的数值,后面的0.1是模糊的,是允许有误差的,测量误差,视觉误差都是可以的,可以是0.08或是0.12四舍五入的结果;标记18.10,18.1是精准数值,后面的0.00是测量和估计值,表示对零,它是0.008或0.002四舍五入的结果。两者的精度等级是不一样的,这样在工艺路线布置,加工设备选定,测量仪器的选取上都是要考虑的,标注的方式不同,在加工、测量上都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标注最末位数值是测量和检验的模糊估计值,也就是标记18.1的数值,18是精准的数值,后面的0.1是模糊的, ...

按您说法,似乎18.10的值相当于18.1加一个上差?

网友(点评):
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标注最末位数值是测量和检验的模糊估计值,也就是标记18.1的数值,18是精准的数值,后面的0.1是模糊的, ...

这样说的话,18.10可以是18.09吗?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那你是测量的事,18.10与18.09那可是差上一道公差

网友(点评):
这只能说明你的机械水平还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标注最末位数值是测量和检验的模糊估计值,也就是标记18.1的数值,18是精准的数值,后面的0.1是模糊的, ...

网友(2020-06-03):
个人觉得,在实际生产中,区别不大,当然 .1 和.10 有效数字位数有区别,那么检具的精度可能后者需要的要高些, 但是在实际生产中,这个精度的尺寸应该都是用卡尺或者千分尺。都可以满足。

网友:
机加的精度要求通常都会通过公差标注出来的,一般不标注公差的都做自由公差处理

网友:
一个用直尺,一个用游标卡尺测量的区别。但是实际生产中才不管你后面的0 呢。毕竟搞机架的只看你的上下限

网友:
这要看制图标准了,一般图纸会附上,几个小数点的精度范围,但你要是拿到车间,就看车间操作人员的水平了,会有影响,但根据操作人员水平,一般看到的就会按精度做,如果你图纸不需要那精度,那就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