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包塑后的上盖会出现这么大的悬殊?

楼主(2015-08-05):
各位大侠好!我想请问下个问题:我们现在做的一款头灯:在上盖没包塑的情况下,装上密封条的电池盖与头灯上盖装配起来基本上严丝合缝。但是当头灯上盖包塑后,与装上密封条的电池盖有一定错位而且合缝空隙大。所以想请问下各位前辈大侠:为什么包塑后的上盖会出现这么大的悬殊?谢谢!!!!

网友:
包塑产生的热变形吗

网友:
你没有留出密封条的间隙,装上密封条后就产生间隙。

楼主:
热变形不太像,如果热变形是主要原因的话,那整圈四周都会但是只有开关按钮这个面错位比较大,间隙比较大。

楼主:
没包塑的时候,电池盖装上密封条与上盖通过转轴卡扣卡牢也没有间隙的,所以不存在密封条的间隙。

楼主:
我还想有无软塑的收缩力把内芯拉下?

楼主:
各位大侠:小辈觉得软塑在收缩时是不是内芯(硬塑黄色的ABS制件受到拉应力的作用?)导致硬塑被拉变形,尤其在按钮这边的硬塑被拉出变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小辈觉得软塑在收缩时是不是内芯(硬塑黄色的ABS制件受到拉应力的作用?)导致硬塑被拉变形,尤其 ...

同感

楼主:
这位大侠:您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