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多标的粗糙度怎么删掉?

楼主(2015-08-05):
0

网友:
直接选中DELETE

网友:
SolidWorks有时就是删不掉。。。不复杂的就重新画吧~

网友(点评):
不是删不掉,而是根本不存在,你刷新一下就没了

网友:
选中后删除即可,难道无法选中?还是删除后还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可以隐藏,但总觉得不舒服

网友(2015-11-11):
选中删除啊,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选不中,就是没有,刷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
选中删除

网友:
你的先重生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