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环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5-08-05):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智能手环的表带,圆环形状的,材料软胶的,请教一下表带的环形是直接注塑模具成型的吗?还是展开成型,后期塑形的啊

网友A:
应该只注射成型的!材料应该是弹性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注射成型的!材料应该是弹性体.

对,但是表带是自然成环形的啊,是不是后期有什么工艺,做了塑形处理

网友:
应该是硅胶模压成型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