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选择问题

楼主(2015-08-05):
请问,4000kg重物自行旋转,选择用2个UCP215轴承可以吗?

补充内容 (2015-8-6 09:55):
ω=0.040879rad/s,功率是2.2kw电机带动

网友:
"自行旋转"--- 理解不了。
能否解释下?

网友:
绕自身轴线旋转? 是立着的还是水平的?

网友:
你这描述咋感觉不像做技术的呢?

楼主:
不好意思,我描述不够详细,大概就图画的这样。想请问,可以那样选择吗?

网友:
有点像旋转工作台的意思,大侠。大侠可否说说具体的工况,4000kg重物自行旋转速度多少,精度要求如何。

网友(点评):
电机带制动,可在转动过程中指定停留在某一点上。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用轴瓦(滑动轴承),高速转动就别指望了。

网友:
要看转速吧,还有启动转速,制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