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3孔深300,怎么加工?

楼主(2015-08-05):
有一个厚300的钢板,需要在上面做一个通孔为φ3,怎么加工?求解。

网友:
好厚的钢板,深孔钻能行不

网友:
要不打个6mm的孔,再塞个管子进去

网友:
电火花穿孔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激光行不?

网友(点评):
激光不行吧

网友:
这个可能只能放电

网友A:
电火花
小孔机
线切割不知道厚度够不够

网友(点评):
线切割前不也要搞穿丝孔吗?穿丝孔都搞成了还需要割吗

网友(点评):
小孔机出来的 尺寸不一定合适的

网友:
线切割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
现在有专用深钻机床,直接外发加工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深孔钻是可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
小孔机
线切割不知道厚度够不够

就是线切割,的穿丝孔 φ3

网友:
小孔机做吧,线切割的底孔就不能做大点么,

网友:
用几根不同长度的3MM钻头试试看,速度快点加冷却液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了。
还有好办法吗?

网友:
有专门打深孔的,这深度比估计要两面打,最后接缝可能有误差,一刀过的话可能会偏

网友:
  这么小的钻头,钻孔这么深,还是电火花加工靠谱点。

网友:
如果别的没什么大的要求的话,可以从外面线切割进去。当然电火花是最好的了

网友:
没什么要求可以外协深孔钻的。

网友B:
线切割怎么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怎么穿线

可以考虑枪钻加工,但这么小的孔,机床转速和内冷压力都需要够。

网友:
枪钻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但是转速和内冷压力要够。

网友:
深孔钻应该没问题的,我们这里塑模上最小做过D4的超过300了,D4以下没有刀具,没加工过

网友:
如果直接可以从工件外面割到圆周线上,再割φ3,对使用无影响,那是最简单,最经济的做法,也不用做麻烦的穿丝孔。深孔钻恐怕不行吧。

网友C:
短钻头做个30左右的引导孔,然后用枪钻加工到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钻头做个30左右的引导孔,然后用枪钻加工到深度。

我不太明白,图示下,好吗?

网友D:
激光穿孔,不知道行不行?可能太板厚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穿孔,不知道行不行?可能太板厚了。试试吧

不行的,板太厚。穿透孔口都不知道大到哪去了。

网友E:
深孔钻可以的,加工费大概3毛钱1mm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深孔钻可以的,加工费大概3毛钱1mm深

专门的钻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