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样有问题木有

楼主(2015-08-05):
由于结构限制,齿轮侧不能调节,只能通过齿条侧调节啮合间隙,齿条大概1.5米。齿条锁在下面那长条上,用8个M8的螺钉把长条锁在方管上,外加8个的螺钉顶在方管上,通过1拉1顶去调节齿条

楼主:
长条跟方管距离预留2mm

网友A:
图中所示,1拉1顶的螺丝全都布置在长条中间线上,上下方向倾斜无法调节,不合理

网友:
若间隙不大的话,用垫铁保险!经典的结构,几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所示,1拉1顶的螺丝全都布置在长条中间线上,上下方向倾斜无法调节,不合理

倾斜忘了考虑,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