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栓?瑞典设备上的,Sweden

楼主(2015-08-05):
这是什么螺栓?瑞典设备上的,Sweden

网友(点评):
自动找偏心,非常之好用啊

网友A:
是自攻防松螺栓吧?

网友(点评):
自攻螺栓有缺口吗?

网友B:
蒙皮上专用同楼上,或者是汽车合页,锁鼻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蒙皮上专用同楼上,或者是汽车合页,锁鼻专用。

不是自攻螺栓;现场不需要攻丝;下边有“拉铆螺母”,直接拧紧去;最大好处是,孔和螺纹孔偏心多了,很容易找正,其它螺栓不行

网友(点评):
自攻螺栓有类似铣刀、扁钻头样的缺口。

网友(点评):
那图片上是什么样的自攻螺栓?望赐教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螺栓前边有个小铲子那种吧,直接在钢板上钻,直接拧进去。

网友(点评):
可以拧到 M10螺母里边,普通的自动螺栓螺距不是1.5,M10粗牙螺纹螺距是1.5

网友(点评):
超过m10螺栓就没有钻铣刃口,这个应该是汽车配件。

网友:
是不是这种六角头刮削组合螺栓,我只知道日系汽车上用到过类似的,锁紧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不叫self tapping screw, 它的学名叫thread cutting screws.

常用在板金件要经常拆、装的产品上,重装很容易对正。

网友(点评):
刚才百度百科了一下,国内学名叫:自削螺丝。

网友:
有学了点东西

网友:
讲究,不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自攻防松螺栓吧?

看着像平头的自攻螺丝

网友:
容易找正的原理是啥

网友(点评):
前边的螺纹是锥形,而且能和后边M10螺纹连贯